小白求助更换CPU底座

楼主(2024-02-16):
小白求助,刚自学维修
1.没有BGA机器,用加热台(最高266度)加上858D热风枪,能否更换CPU底座?(LGA1151接口的V星Z370 OC GAME 大板)
2.一般维修店更换CPU底座多少钱?(包工包料)

这板现在通电,不上CPU,风扇还能转,大概率没别的毛病。CPU针废了大约30%。能上7.8.9代I5都能上。扔了实在可惜!

网友:
不建议你自己换,工具简漏

网友A:
你先试试没有bga能不能把那个南桥换好再来挑战这个CPU底座

网友:
说句实在话,不建议你干,有以下2点:

1. BGA焊台我们有,但都经常更换失败,原因是座子比BGA芯片难度高。没有BGA的话,难度可想而知呀。

2. 更换CPU座子你换个座子报80-100很多都不太愿意,并不乐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试没有bga能不能把那个南桥换好再来挑战这个CPU底座

南桥已经干下来了,还没往上按呢!纯风枪干下来的!:daxiao:没有BGA,但有好几个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已经干下来了,还没往上按呢!纯风枪干下来的!:daxiao:没有BGA,但有好几个风枪

新手大胆上,想要成功必须修报废n块主板才行的。

网友:
大师都是从新手慢慢成长起来,付出一点代价是必须的

网友:
有一块一直不敢弄

网友:
这工具根本换不好,温度高了吹不下来,也吹不上去,温度高了直接鼓板子了

网友:
不敢弄,这个有点难

网友:
自己DIY一个农村BGA吧,下面用电陶炉,上面直接买拆机的BGA头就行了,自己加电源固态继电器和温控器,

网友:
这个太难了

网友:
难呀,没有敢试下

网友:
不要问,行不行自己亲自去试。反正我用过电陶炉,快克850没有成功,温度高了板子吹糊,座子吹糊,温度低了吹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