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90-p不亮机键盘大小字母灯亮求助

楼主(2024-02-16):
Z490-P点不亮,屏幕灰色刷了官方的bios不触发然后再次刷回原机的显卡内存和cpu分制试机正常。

网友:
你怎么刷的

网友:
用RT809F直接刷上不触发,没有做什么合成和分离这些。知道朋友说一下。新年快乐!

网友:
之前我刷360M-PLUS这些直接刷上亮机十代以上的我第一次刷。

网友:
这几个都剧了不行

网友A:
插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独立显卡试试

用放大镜看看CPU针脚有无改动

网友:
电脑妚了客户动过了,检查发现cpu针弯一针己纠正和多处腐蚀,上独显和集显一样灰屏。

网友:
新的好像现在华硕的刷了都不行改了00800也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找个纯净版的bios,六代以后要合成me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CPU装到别的主板正常点亮

网友:
华硕官网的 bios 开头要去掉,你对比原来的 bios 看看

网友:
新手不会做合成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