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新手问个问题cpu供电mo

楼主(2024-02-16):
师傅们新手问个问题cpu 供电mos管下管阻值一直变大上管没问题 开机通电 测试上下管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不开机内存桥供电都是正常的 是下管有短路么

网友A:
CPU 有没有问题 先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有没有问题 先排除

排除了 cpu 坏了 这我是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