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平板主板有会修的吗?上电后电

楼主(2024-02-17):
这块win10平板主板有会修的吗?上电后电流卡在250ma左右,维持几秒后就断电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A:
量电感处的电压就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杂牌平板  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电感处的电压就会发现问题的。

不出供电,感觉是电源管理坏了

网友B:
能搞到bios就先刷bios,没bios就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搞到bios就先刷bios,没bios就查电压

有相似的板子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