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的IO型号是5535D-2,还是5535D?

楼主(2024-02-17):
一块华硕B75M-A主板,不触发,经查是IO坏了。板上的芯片是NCT5535D,更换后,能触发跑码,但不亮机。再查,发现内存电压只有1.2V,桥的1.05V,1.8V都有,CPU电压1.16V。在坛上下载了点位图,发现点位图上的芯片是型号是NCT5535D-2,通过这芯片控制内存电压。请教各位大神,这芯片是应该是带-2,还是不带-2?

网友A:
您的主板是REV1.01,查点位和原理图可知SIO是5535D-2
REV1.01

REV1.00

网友:
原版子上是什么型号就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主板是REV1.01,查点位和原理图可知SIO是5535D-2
REV1.01

谢谢提醒,我之前也怀疑IO被人换过,现在证实了。

网友:
安上内存在测一下电压,还不正常改一下fb电路。

网友:
今天换上了NCT5535D-2,正常点亮,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2024-04-04):
不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