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不码

楼主(2024-02-17):
最开始,测量如图中2mos管桥供电输出3.3V,换了1这个芯片后电压正常,但不跑码,没时钟和复位,测试基本的电压都正常,这种是不是开始的3.3V已经把桥烧了

网友:
这个电压有,没有cpupwrok电压

网友A:
超过2.5v,基本没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过2.5v,基本没救

应该是桥坏了,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