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问有惠普envy13

楼主(2024-02-17):
各位大佬,请问有惠普envy 13 ad107tx图纸吗。

该电脑插上电池无法充电,无法开机,各种指示灯都不亮,拔掉电池用适配器就能正常开机。
以前进水维修过,送去售后没有维修好,回来没用几天死机烧固态。配置i7 8550U 显卡mx150

那位老板路过看一下有没有类似图纸。谢谢了

网友A:
到鑫制造上看看有没有这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鑫制造上看看有没有这个图纸?

好的,谢谢

网友:
主板编号,是不是电源区域问题,插电池就不能用,拔掉用充电器就可以。

网友:
不用客气,大家都是坛友。

网友:
各位大佬有惠普6050A2926101-MB-A01图纸吗!可以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