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圈里的电容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拆了会不会不亮机?

楼主(2024-02-18):
为什么其他主板好像没有这个电容,同样是8750hCPU,这个就有这样的电容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作用?有没有大神科普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为了更稳定吧

网友:
拆了会亮机。 它就是滤波作用

网友:
滤波电容,拆了可能引起不定时掉电或者无CPU供电。

网友:
这种有极性滤波电容不建议拆,拆了是能亮机,但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