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新款Type-c口笔记本有什么好转换头推荐啊?

楼主(2024-02-18):
各位大佬,现在很多新款Type-c口笔记本有什么好用的电源转换头推荐啊?不然不好看电流维修起来很不方便
这种很多用不了

网友A:
Typc诱骗器 建议买带壳子的。淘宝上很多都没有外壳  不经磕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c诱骗器 建议买带壳子的。淘宝上很多都没有外壳  不经磕碰

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带外壳的,大佬有没有推荐

网友:
我用得这种

网友:
现在这些模块兼容性还是差了点,可以找个电源然后买个带type口的电流表,价格也是几十块钱
这种,原装电源插上,另一端插笔记本就能看了

网友:
用好的吧 这种不行

网友:
船长好几年前就教过弄个电源加个电流电压表改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
现在手机 充电接口,好像都用这个了吗

网友B:
这个实际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际用起来怎么样

我一直用这个修苹果本子,还行,部分联想机器不兼容

网友:
很多啊,实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只要是修不显示这类,直接接电到主供电去开机,有些主板可以这样搞

网友:
这种不行的,我第一次买的就是这种,没卵用。。后来买了一个转换器,但是看不到升压变化。。最后还是自己用电流表改装了一个

网友:
hileu,刘老板他家有电流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际用起来怎么样

这种不太好用,一些笔记本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太好用,一些笔记本不支持

有没有好用的推荐

网友D:
你这种转不了吧,要买那种协议的才行

网友:
3518s 用这个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转不了吧,要买那种协议的才行

有没有好用的推荐

网友:
有没有好用的推荐

网友:
智融SW3518S就是方案

网友E:
以前笔记本电源各家搞各家的口,联想搞方口,异形usb口,惠普搞中间带针的口,各种牛鬼蛇神接口轮番登场。
现在物理接口在向typeC统一,可各家又搞出各家的充电协议芯片,互不通用,反正是千方百计的让消费者用不了其他电源,想用就要新买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笔记本电源各家搞各家的口,联想搞方口,异形usb口,惠普搞中间带针的口,各种牛鬼蛇神接口轮番登场。
...

说的太对了,都type-c了还搞一堆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