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000使用中死机,蓝屏

楼主(2024-02-18):
R7000使用中死机,蓝屏。测试硬盘无坏道。更换新硬盘装系统,会坚持的以前时间长点,但依旧会故障重现。这款配置是锐龙R5-4600H,芯片代码100-000000100
最后更换测试版U搞定,装上老硬盘压力测试3个小时,故障排除,大家修到这机器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A:
我遇到了一个r9000p  锐龙R75800H死机,进系统转圈时死机,pe进不去,直接黑屏死机,看来也应该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了一个r9000p  锐龙R75800H死机,进系统转圈时死机,pe进不去,直接黑屏死机,看来也应该是cpu的问题 ...

发热,虚焊。

网友:
谢谢,大师兄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