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机器,开机灰屏,背光正常亮

楼主(2024-02-18):
1、冷状态开机后画面显示正常,随着时间延长,显示画面就开始花屏,关机后再开机,屏幕灰屏;
2、屏幕及排线(量通断)经过测量,都没有问题;
3、显卡供电(LCD VDD-3.3V)正常;
4、显卡型号:G86-630-A2,问题比较多的型号;

查资料,如彻底解决问题,需更换631版本,但没有BGA无法实现,如果加焊的话是不是最多临时解决,用久了估计还会出现问题?

网友:
直接买一块显卡板就行了,才几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