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小新 Air 13IWL 开机转圈 不进系统 装了多个版本系统

楼主(2024-02-18):
联想 LENOVO 小新 Air 13IWL  开机转圈 不进系统 装了多个版本系统安装了原版的系统 可以进去 但一会也是黑屏 在重启下还是转圈

网友:
固态硬盘起码读写就不正常了

网友:
1:如果原系统能进系统的话,在第一次进系统后禁用所有的设备除集显外,再重启试试,如果正常了,就再一个一个的启用设备,直到不能进为止来判断硬件
2:刷个BIOS试试
3:这种现象常见的,一般为二和一的CPU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是什么系统都进不去,一直转圈,后来确定是南桥问题。

网友:
感觉硬件有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CPU大概是的。

网友:
这个好像也是低温锡

网友:
刷bios刷了不管用重植cpu

网友:
小新通病  cpu虚焊

网友:
CPU虚了,这是常见的问题

网友:
cpu虚焊,加焊一下

网友:
这机器是8代吗 ,要是8代的话 干cpu和内存肯定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