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驱动板有颗六脚芯片烧了,看不到丝印求大神帮助。

楼主(2024-02-19):
板号SBL-V59 REV1.3谢谢

网友:
电容好像有鼓的吧

网友:
对的,2个电容坏,然后那个六脚芯片烧了,看不到丝印。

网友:
图里画红位置,直接黑了。

网友A:
场效应管吧 屏供电的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吧 屏供电的场效应管

具体参数有吗?

网友:
找个显示器驱动板,屏供电3脚的mos,换上就行

网友:
量一下也行,看是不是和插针的1、2脚相通。如果通就是6楼说的管。

网友(2024-04-30):
SY8113B  丝印W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