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 IC 型号?

楼主(2024-02-19):
兄弟们谁有这个编程器在手里帮忙看一下IC型号是什么,帮忙测一下电压也行。

网友A:
看电路排布感觉像是一个MOS管,这个EC编程器淘宝有没有卖的,可以问问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排布感觉像是一个MOS管,这个EC编程器淘宝有没有卖的,可以问问卖家

问过了卖家不回话

网友B:
5v to 3.3v
Dc to dc step down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 to 3.3v
Dc to dc step down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丝印  A20P

A20P

网友:
可以先1.8v 再3.3

网友:
感谢大哥的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 已经修好了

网友:
这看着高级啊

网友:
电源芯片,是不是5变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