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小白学习修台式机主板应该怎

楼主(2024-02-19):
师傅们小白学习修台式机主板应该怎么开头学啊 先学理论么 还有就是诊断卡示波器那个作用大点 好用

网友A:
可以先找ddr3内存或者am3主板练习焊接技术,基本技能有了就可以增加工具继续学习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找ddr3内存或者am3主板练习焊接技术,基本技能有了就可以增加工具继续学习维修了。

好的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