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3pro max

楼主(2024-02-19):
13pro max 这两个电容要不要补 (扩容后刷机20%不过)
刷机

网友:
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看点位都是接地的滤波电容 应当没影响。可以把原硬盘装回去试试。买的硬盘是坏的也说不定。

网友:
iPad2019 32G扩容512G 遇到的奇葩问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153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尝试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