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8109芯片ATX电源维修

楼主(2024-02-19):
我手上有一个HS8109芯片的电源,绿给4.98V,PSB5V,短接绿线,启动风扇转2秒即停,瞬间测量没有+5V输出 不知怎么修,有大神指点一下。如有相应电路图最好发一个,多彩科技的DLP-385A

网友:
没有5v,先检查5v输出的二极管、滤波电容是否有短路、断路

网友:
可以研究一下这份说明书

网友:
保护了,检查后级电压输出有短路或者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