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G7板号NH77DC求问这个电感二级体值是多少?

楼主(2024-02-19):
发现这个集显供电短路,前端芯片裂开了,断开电感,后端二级值只有0004,前端是0了,不知道核心还健在不,特来询问一下各位表哥。。这个PL15的集显供电只有0004,算正常吗? 手头还没有这个供电芯片更换,纠结要不要修。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烧集显供电芯片,带走cpu

网友:
CPU没了 换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烧集显供电芯片,带走cpu

好吧。。看来希望渺茫。。

网友:
谢谢!! 哎。。 白忙活

网友:
我再问下大哥! 这款就算换CPU后,能稳定不,如果这种机型不稳定就算了,免得后期又烧了都赔不够本。。

网友:
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学

网友:
通病比较好搞

网友:
漳州哪一家呢

网友B:
这个风险有点大,万一修好再烧就麻烦了。

网友:
换个电感测量供电芯片,看下供电时序

网友C:
老通病 cpu 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通病 cpu 报废

谢谢!! 放弃了。。

网友:
芗城市区 八中这里!

网友:
不好搞阿,客户不愿意多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险有点大,万一修好再烧就麻烦了。

是的,我也是怕这个,所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