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我看一下AVBM122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4-02-19):
在手头比较闲,接修一台小米的机顶盒,外置的电源标注是5V,输出变8V还不稳定,导致不板子通电没有指示灯亮了,检查电源接口附近的一个芯片是上面是AVBM,下面是122。查不到芯片资料,可能是DC-DC转换电路,麻烦帮忙看看真实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url06.ctfile.com/f/1497206-1022590942-b709f8?p=1762 (访问密码: 1762)

谢谢老师!

网友:
老师不敢当
能帮则帮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