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美能达1580打印时一张好,一张卡纸怎么回事?

楼主(2024-02-19):
显示后部卡纸,后盖打开是这样的,纸上有字迹,已经全部打印好了,但是就是纸出不来。(而且是打一张能正常出纸,下一张不能这样)
分离爪我已经清洁过,右下角传感器也用酒精棉签擦过。
请问这是硒鼓架问题吗?还是后盖右下角传感器坏了?但是这种光电传感器我在别的机器上几乎没有遇到彻底坏的(除了联想),基本都是酒精棉签擦一擦就好了。

网友:
用酒精清洁一下你最后一张图里手拿的拿几个橡胶辊

网友:
还有就是那个出口那几个橡胶轮,看图就是排纸排不出来

网友:
"(而且是打一张能正常出纸,下一张不能这样)"这是什么意思?
单张打印也出两张吗?还是多张打印时,首张正常,第二张卡纸?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我换了硒鼓架,目前为止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