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芯片丝印型号看不出

楼主(2024-02-19):
台电平板型号T40充电短路,先是发现尾插靠一侧边缘损坏有根引针稍外露,以为是这根针短路拔除故障依旧,上电发现如二图所示俩颗芯片发热,左边的严重一些,但芯片太小看不出丝印,也就不知道什么型号。平板其功能都正常,那么应该就是这俩芯片坏了?还有这种尾插怎么密集的引脚24个,换起来就比较有难度。请大家指导维修,谢谢!

网友:
芯片拍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