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检完自动关机 这是什么造型 该用什么思路

楼主(2024-02-19):
自检完 滴一声 鼓舞欢欣的时候 自动关机了 偶尔几次能瞬间看到logo。 这是一个技嘉b85m d3v的板子。对于这种故障我从没遇到过 也不知该用什么招数思路

网友:
看论坛上有改版的bios没有,我旳华硕b85m-f半小时自动关机,刷了论坛上的改版bios好了,但ddr3 1600不能用,只能用1333规格的ddr3.

网友A:
这种就狠有可能是触发开机后,开机信号一直为低导致又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狠有可能是触发开机后,开机信号一直为低导致又关机了。

应该不是

网友:
VCC3_DAC电压

网友B:
高 实在是高 果然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 实在是高 果然如此

短接nq17的ds极或者直接更换nq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