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请教大家创维电视55g20开机就很多横线,是屏的问题吗?

楼主(2024-02-20):
后来等会儿也可以出图像,就是背景很白,还有很多横线,不能确定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液晶屏出先线、条、带应该是屛的问题,屏幕本身或者屛驱

网友:
屏坏了,看看是不是三星的屏,三星的屏很容易坏的

网友:
三星的屏很容易坏的

网友A: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新进展吗?。。。。。。。。。。。。。。。

打算放弃了

网友:
屏坏了创维用LG屏多

网友:
断半边排线试试吧

网友:
屏坏了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