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创维电视是否屏坏了,请教大家

楼主(2024-02-20):
后来等会儿也可以出图像,就是背景很白,还有很多横线,不能确定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屏吗问题,需要换屏

网友:
看你拍的图片的现象像是屏坏了,

网友:
悄悄换个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断开左边排线看看,断开右边排线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左边排线看看,断开右边排线看看。

断开试了,断开那侧黑屏,没断一侧还是有很多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试了,断开那侧黑屏,没断一侧还是有很多线

抖音号:vxminCG2E13

网友:
这种现象基本没见过修好的

网友:
直接不修了

网友:
很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开试了,断开那侧黑屏,没断一侧还是有很多线

再断开另一侧是何现象?。。。。。。。。。。。

网友:
坏了报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断开另一侧是何现象?。。。。。。。。。。。

还是显示不正常

网友:
只能依次断开左边排线看看,再断开右边排线看看。

网友:
买新的吧,花屏了

网友:
有的屏可以修的,看看是不是屏的线路有短路的小电容

网友D:
图片的现象像是屏坏了,通病淘家有卖技改。

网友(2024-03-22):
换个逻辑板看看

网友:
有点问题,需要专业维护

网友:
屏幕坏的概率大 点屏测试一下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的现象像是屏坏了,通病淘家有卖技改。
技改需要换屏吗?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示波器挂一下

网友:
屏坏了,报废。

网友:
像是屏坏了,

网友(2024-04-29):
很明显屏坏了 报废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