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可调电源不稳定了

楼主(2024-02-20):
放了很久了,今天拿出来用的时候电压不稳定,里面还有滋滋的声音,有没有大哥懂得?

网友A:
清洗一下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洗一下电位器就可以了

好吧,电位器拆开酒精洗?

网友C:
大概率电位器坏了,清洗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电位器拆开酒精洗?

是的,洗好滴一些机油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电位器坏了,清洗用不了多久,

淘宝上买不到相同阻值的

网友:
擦一擦电位器,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不到相同阻值的

淘宝买,可以的,大点的就行

网友D:
不可能没同参数,电压是1 k跟10k,电流有个5k。就看那个10k是6脚还是3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没同参数,电压是1 k跟10k,电流有个5k。就看那个10k是6脚还是3脚

我这个是两个都是500欧和6.8k.淘宝闲鱼上都没有,这种弯脚的更找不到

网友E:
引脚直接焊线可否?

网友:
大概率是电位器触点接触不好!最好是换新的!

网友:
电压不稳最吓人,有一次试机,电压直接从19v跳到29v左右,本子立马黑屏伴有焦糊味

网友:
换电位调节器,换滤波电容

网友:
买线绕的电位器,精度高,我的就换过了

网友:
电位器不一定坏,拆下来接指针万用表检测是否跳变。重点检查几个大滤波电容器吧

网友:
刚换的电位器修好了

网友:
换个电位器就好了,我的电源原先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脚直接焊线可否?

用不了,买了一差不多的,不行

网友:
换电位器,擦用不了多久

网友:
回南天吧,我的也是这样。我用吹筒吹一会就ok了

网友:
拆开,电位器用WD40洗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