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游侠3版号6-71-NH50P-D02(NH50DP)维修过程

楼主(2024-02-20):
   型号:游侠3
   版号:6-71-NH50P-D02
   配置:10代i5+3060
   故障:开机无反应,不触发
1.开机无反应,其实是电流有一点点跳变,待机电流偏高。0.033,网卡芯片发热,拆除后待机正常0.014左右,开机故障依旧

2、刷BIOS无果,刷EC时无法读取,测量电池S,C总线发现SCL脚无电压,对地值005有短路, (EC刷写用的是专门接电池口的编程器)烧鸡发现CPU电源芯片坏(2979A),更换芯片后SCL对地值电压3.3VB都正常了,开机故障依旧。清空EC程序上电故障依旧,
常规简单方法用完了,只能老老实实查时序维修了
3、经测量发现按开机键后VDD1.05V没出来,此电压的开启信号来自1.8VA芯片的电源好,测量发现1.8V开机瞬间发出然后就没了, 然而,供电芯片1脚的电源好却没有发出, 判断可能是供电芯片AOZ2261坏,更换后故障修复可以正常开机,装上新网卡后装机测试功能正常
总结:总共坏了3个芯片1、CPU电源芯片2、网卡芯片3、1.8V供电芯片,看似简单的故障修了我整整一天
(差点把EC换了)。走了很多弯路,最后却是要老老实实按时序修好的,(此机待机时只有VDD3.3,5V要开机后才出来。EC程序清空就行,不用刷.CPU电源芯片2979A用全新空白芯片可以直接换。本人技术有限,表达能力有限,凑合看吧,分享出来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点评):
师傅图文并茂,谢谢提供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好人啊,把BIOS上传了

网友:
楼主,装备挺高端,热成像、示波器都用上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楼主辛苦了。

网友(2024-08-30):
我的神舟战神 6-71-NH5P0-D02 待机正常‘开机触发后0.07A 指示灯亮 PL22 有3v PL23有5vPL17有1.07 v   PL21有1.2 v  其他电感没有电压。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