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进系统风扇狂转掉电

楼主(2024-02-20):
今天 接了台 联想拯救者Y7000P 2020H   本子拿到手   可以开机   到滚动圈哪  风扇狂转   然后一到桌面就掉电  掉电后还能再开   然后还是风扇狂转掉电   掉电的时间越来越短   最后连桌面都没到都掉电    与是 我就刷BIOS    原机BIOS也合成了  莫宝也买了BIOS  刷了   还是原样故障    最后我看到一个视频  说是南桥附近的QH2组合mos换下就好了    于是我就找了个料板  把这个QH2 mos管拆了换下     然后开机进系统 风扇也不狂转了  也不掉电了   点了半个小时   以为好了  就把电脑装起来   可是好景不长    装i起来再试  有原样故障了   郁闷 啊     想请教高手指点下  看下一步怎么去动手修    谢谢

网友:
进pe呢  试试  如果还是这样  可能u的问题

网友:
拯救者机器需要用好一些的硅脂,普通硅脂会温度高掉电。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刷了几遍了

网友:
大部分都是CPU挂了

网友(2024-05-12):
是不是吹管子的时候南桥加热了就好了,把南桥重植下看看

网友(2024-06-11):
这个很像是独立显卡的V bios虚焊,显卡读不到里面的程序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sss

网友:
可能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2025-01-05):
貌似这款机器通病  这个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帖,赚积分

网友:
这种情况大概是没有识别到独显  没有独显电压 或者独显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