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FA507R 改集显失败,怎么改集显

楼主(2024-02-20):
现在开机正常,也可以自动进入系统,内外屏不显示。

网友A:
我联想e52-80,无意中把显卡供电驱动的短接地,可以正常进入集显。无意的意思是mos管前面的供电电阻把主板烧穿,拆下供电保险和mos管后正常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联想e52-80,无意中把显卡供电驱动的短接地,可以正常进入集显。无意的意思是mos管前面的供电电阻把主板 ...

谢谢,可以拆的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