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这是什么故障,待机电流跳变,怎么回事

楼主(2024-02-20):
1.8v1.05v3.3v5v电压都有了,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电流都上不去,最高0.3A左右,这部可能亮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流都上不去,最高0.3A左右,这部可能亮机啊!

插电自动上电0.3跳变啊,我知道这样肯定不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自动上电0.3跳变啊,我知道这样肯定不亮机的

先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这不是待机啦!是自动上电了,然后没达到亮机要求!掉电重启吧

网友:
0.3不过内存的,按时序图倒查把

网友C:
应该是自动上电掉电重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自动上电掉电重启吧

不装南桥也是这样

网友:
查充电电路

网友:
这种CPU容易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D:
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内存电压不出
有时候又出

网友E:
你插的怎么是type c接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插的怎么是type c接口呀?。。

DC转tyb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