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310M S2 2.0

楼主(2024-02-20):
技嘉H310M S2 2.0开机后正常过测试,游戏,甜甜圈,都可以,就是20分钟左右自动重启,求助大哥们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有没有先刷一个bios试试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先刷一个bios试试看一下。

在板刷过bios,没试过拆下来刷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在试试,看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
已经找到原,内存插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