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充电器酬谢

楼主(2024-02-20):
各位大神,这是**工具充电器,故障现象为插电15秒灯灭,两个的故障显现一样,300V正常,参考正常,光耦正常,芯片都对换过,故障现象一样,有没有哪位大师指导一下,酬谢

网友:
维修开关电源,首先要了解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你什么都不说怎么维修

网友A:
先清清灰,仔细看看焊点有虚焊的吗。。。。

网友:
已经清灰,加焊,LED指示灯烧毁,换了另外一片板的上去,现在还是通电15秒就灯灭没任何反应,单片机芯片换过,小板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清清灰,仔细看看焊点有虚焊的吗。。。。

你好,都清了回焊了,故障依旧,这是喜力德充电器,没图纸,我功底不够,能帮忙分析一下吗,通电15秒掉电,有没有电池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