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发出信号的电压怎么测量?

楼主(2024-02-20):
华硕a88xma的板子,在桥中找到一个SLP_S5#的信号是桥发出的退出关机状态的信号,3.3V,用于控制内存供电产生。如图1
通过桥的slp_s5#追踪到图2图3,图4。图4的一脚接地了
问题 :1在哪儿测量这个SLP_S5#的信号的电压?
           2 O_SLP_S4#_R加R和不加R有什么区别?3,桥发出的这个信号,是不是发给IO了?
小白一个,不懂就问。还望多指教。

网友A:
根据点位图的显示,找到测量这个SLP_S5#的信号的电压的地方,一般在桥附近就应该有测试点。

网友A:
O_SLP_S4#_R加R和不加R有什么区别?
我的理解是:过了一个电阻(或者电容)然后改了一下名字。你看一下具体是电阻、还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O_SLP_S4#_R加R和不加R有什么区别?
我的理解是:过了一个电阻(或者电容)然后改了一下名字。你看一下具 ...

有个电容。。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点位图的显示,找到测量这个SLP_S5#的信号的电压的地方,一般在桥附近就应该有测试点。

大哥,给看下具体是要量哪儿

网友:
没什么,谁叫大家都是坛友呢!

网友:
你在点位图找SLP_S5#,看看都是什么地方出现,慢慢就应该能找到测试点。

网友:
小手一抖 下载分到手

网友:
SLP_S5/4/3  这几个信号除了给IO以外  根据不同的板型,也会去到其它地方 用于开启某些电压。不是所有的板子都百分百一样的

网友:
带r是外部代工厂家命名,内部都是固定名称所以内部不带r,直接slp -s5是官方固定名称

网友:
就这IO旁边的电阻上

网友:
跟着学习到了

网友:
看不懂………太深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