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1666电源板维修

楼主(2024-02-21):
大家帮忙看下,2块1666打印机电源板一个打印白,一个黑,都是图上的阻值,看色环应该一个10M,一个100M,为什么俩块板子上阻值都一样,是我看的阻值不对吗

网友:
想学维修是吗  但是这主板现在十几块够不够维修时间和费用的呢 如果一修几百块然后还能卖出去那值得研究 找一块好使的对比测试

网友A:
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网友:
这个二手板65,这电阻我仔细想了下,应该是正常的,是头一环的颜色不正红色偏暗,有点像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块板子电阻都一模一样,阻值也一样,我以为都坏了,现在看应该是色环颜色不正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