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 短路 求助

楼主(2024-02-21):
收到一个A1708板,进过水。
初步情况如下:
1 接电有5V。
2 根据时序,查到U6990输出的 L6995 PP3V3_G3H  只有1.几欧,断开L6995后,发现是后级有短路 ,U6990无问题,PPVIN  PM_EN电压都正常。U7000也正常。
   这个去的地方有点多,1.5V烧机,没烧出哪发热。求指导。
3 L7690 pp3v3_s5短路,拆掉后量,后级短路,也是去的地方有点多,1.5V 烧机也没烧出来。求指导。

网友:
一路一路断开或者一路一路拆元件排查短路,要么上红外热成像。

网友:
pp3v3_g3h 短路,,烧机给我烧出来了。。C3200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