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粤X79主板无法启动

楼主(2024-02-21):
在咸鱼上买了块精粤X79主板,卖家说是好的,结果发过来无法启动,风扇转一下就停, 偶尔能启动。 大部分时间风扇转一下就停,量了处理器供电没有,测了场管没有问题,VCCRTC,RTCRST 晶振啥的有电压,电源管理芯片 有供电 有EN 没有VROK  (这个不懂不知道是不是PG) 然后就不会进行下去了。。VCCSA 这个供电不知道在哪测?各位老师大佬谁能指点一下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up1618a 这个在网上也没找到资料

网友A:
VCCSA 这个供电是由VTT转换来的。供CPU内部使用。不是所有板子上都有这个电路。二代三代有些主板上有。  每次触发都能动的话 就没必要查RTC电路了。主要测一下PCIE上的时钟和复位  以确定PCH和IO有没有正常工作。接下来就是内存条件,最后是CPU供电,以及有没有PG发给P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CSA 这个供电是由VTT转换来的。供CPU内部使用。不是所有板子上都有这个电路。二代三代有些主板上有。  每 ...

测了PCI-E上的时钟跟复位不对。没复位,时钟一个0.31 一个为0,说明PCH跟IO都没有正常工作。下边没思路了。老师。PG这个出现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了PCI-E上的时钟跟复位不对。没复位,时钟一个0.31 一个为0,说明PCH跟IO都没有正常工作。下边没思路了 ...

CPU供电没出来 ,电源管理芯片UP1618A 有供电有EN 但是 有个脚VROK 没电压

网友B:
这板子是不是不插显卡 就不会出时钟信号啊。 刚才不插显卡 转着转起来了。有CPU供电了。但是不出时钟 13 14两脚电压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是不是不插显卡 就不会出时钟信号啊。 刚才不插显卡 转着转起来了。有CPU供电了。但是不出时钟 13 14 ...

11脚复位电压 3.3

网友:
刚才转着转着  突然转起来。出CPU供电了。电源管理芯片没问题。。。

网友:
断电 再启动就又转 一下停一下 没供电无法启动 。。。。。。晕了。。

网友:
IO芯片  哪个脚是ATXPG 发过来的。各位老师指点下

网友:
VROK在CPU供电芯片检测到正常出供电才会送给南桥,这是南桥发出PLTRST的条件之一,按照大部分主板上电时序内存-桥供电-VCCSA-VCCIO-VCORE,CPU没出供电先查前面电压有没有,试下不装CPU供电有没有出来,修过的X99不装CPU出1.8V,X79没试过,如果不装没有出供电查管理芯片外围电路是否虚焊腐蚀变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