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S2224A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24-02-21):
开机出现白屏刷BIOS一样,电压正常怀疑主控芯片坏,手里没有,用风枪加焊显示正长。

网友:
联想 LS2224A显示器的程序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拆掉芯片,看看下面是不是有氧化的地方?如果有氧化的地方,清理之后,镀锡,重新焊上去芯片。

网友:
不换感觉不靠谱

网友(2024-08-07):
到目前为止还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