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NM-D071屏口正常电压图

楼主(2024-02-21):
联想小新NM-D071屏口正常电压如下:

未接屏幕状态下电压:

接屏幕状态下电压:

网友:
楼主,辛苦了,分享维修经验,值得点赞!

网友(点评):
谢谢点赞,祝你一切顺利,新年发大财!

网友:
辛苦了,分享维修经验,值得点赞!

网友A:
我今天也修到了这款,版号一样的,CPU核心供电只有0.2v,电流定230ma,bios刷了,cpu供电芯片换了,瞎戳了一下午没思路了…

网友(点评):
是低温锡的吗?低温锡的话先重植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修到了这款,版号一样的,CPU核心供电只有0.2v,电流定230ma,bios刷了,cpu供电芯片换了,瞎戳了一下午没思路了…

我也是,以为是虚焊,我充植了cpu 通电,电流一开始1.2a 1.3a 1.4跳变,然后回落到0.29A定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修到了这款,版号一样的,CPU核心供电只有0.2v,电流定230ma,bios刷了,cpu供电芯片换了,瞎戳了一下午没思路了…

我qq228758263,交流一下

网友B:
接屏后,屏幕发apu_edp_hdp给桥,桥发DISP_OFF# INVI_PWM给屏.是这样的顺序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难修,在学习的路上艰难前行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屏后,屏幕发apu_edp_hdp给桥,桥发DISP_OFF# INVI_PWM给屏.是这样的顺序吗

来自迅维黄老师的讲解

网友:
图片来自迅维网校:

网友:
来自迅维网校:
屏供电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