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品纯笔记本

楼主(2024-02-21):
求助,品纯笔记本,不接硬盘(不论 sata 还是 m.2)可以正常显示 bios 界面,接上硬盘,触发后就是不显示屏幕,有没有遇到的,求教

网友A:
不接硬盘的时候,有没有用PE试试,看看进步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硬盘的时候,有没有用PE试试,看看进步进PE?

可以进 pe,唯独就是不能上硬盘,以上硬盘就屏幕不亮

网友A:
主板是单cpu的,还是有桥的?

网友:
你有没有测一下硬盘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单cpu的,还是有桥的?

主板是单处理器的,没有桥

网友:
哪查看一下CPU与硬盘接口之间的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杂牌笔记本u是不是3500u我有2个料板也是这样

网友:
Cpu虚焊导致的,重新植球

网友:
测量桥供电有没有没出来的电

网友:
缺电压导致的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电脑的bios哪里能下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