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掠夺者NEO16,版号DAOZGR,进水求图纸 ?

楼主(2024-02-21):
宏碁掠夺者NEO16,版号DAOZGR,进水求图纸
电源口附近进水, 45495芯片附近腐蚀,
客户说开始电池正常开机使用,电源适配器不开机,目前电池也没电了
测量公共点电压不停的0-8.9-19.5V高低跳变
求图纸或者点位图?

网友:
你好,麻烦能上传一下,或者发给我吗 ?22206015@qq.com

网友A:
问了一下,要150,一个图纸都这么贵了吗 ?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网友:
问了一下,图纸太贵了,盲修了一下,能通电充电了,但是发现插适配器时CPU降频,只有0.35,卡顿,

单独用电池的话不降频,应该还是电源供电部分有问题,
这个需要插什么信号,从哪里入手呢 ?
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机器EC IT5570E

网友B:
买料板吧!估计功率电阻有问题,搬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了一下,要150,一个图纸都这么贵了吗 ?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你问的谁,我问的要180

网友:
对,买个料板吧,直接对照一下

网友:
150 买了共享一下就不贵了

网友D:
首先你把这个芯片的焊盘处理好,或许就好了。进水的大多都是断路故障。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料板吧!估计功率电阻有问题,搬一下吧

这是个13代的机器,哪里买料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问的谁,我问的要180

就上面发点位图截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把这个芯片的焊盘处理好,或许就好了。进水的大多都是断路故障。祝你好运!

处理好了,CPU和显卡都会降频,客户出价太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到个跟你这个一样的机器,进水了,烧了好多芯片  还挖了个大坑

你这个也不好搞啊,45495附近拍一个高清晰照片传一下吧,谢谢

网友E:
手机渣渣像素,将就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渣渣像素,将就看下吧

哈哈,确实效果不好,应该是没有微距功能,
搞个放大镜拍效果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买个料板做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