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PM25LQ032C BIOS

楼主(2024-02-21):
修一块铭瑄H81X主板,正常启动,可以关机,不引导无显示,所以判断BIOS失效。但注意到BIOS芯片型号 PM25LQ032C,用我已有的编程器夹上芯片读写,结果无法识别芯片,气急,吹下芯片,焊上夹片再测,仍无法识别,急火火地翻淘宝页面先后购了三四块编程器,赌气啊,瑶杰G120F 58元,不认识;瑶杰 MinPro-I 高速编程器,不认识;包括新的旧的,我已经有七八个编程器了,最后在淘宝页面发现土豪金 CH341A编程器有支持介绍。土豪金拿到手,下载到软件,里面有两个软件,土豪金与NeoProgrammer,同样 CH341A编程器软件不好使,而NeoProgrammer确定可用。读,刷,校,不论主板有没有修好,确定是我又长见识了。结论呢,有些东西都一样,只是软件更新一点,对后来的东西支持多一点,就好用。

网友:
注意到NeoProgrammer有手动更新功能,找到了一个人家更新的实例:这样即使有不支持的芯片,只要有芯片介绍就可以添加支持。

网友A:
25系列都兼容,找容量一样的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系列都兼容,找容量一样的直接刷。

对的,尝试过刷片,成功的,但也有不知名的失败,刷进去的都是“0”;大概是芯片傲娇,得三请四邀?PM芯片颜值一般,忒难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