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技嘉主板靠近cpu显卡插槽无法识别pci-e转m2

楼主(2024-02-21):
技嘉h67ma-d2h-b3 主板靠近cpu显卡插槽(16x)无法识别pci-e转m2 ,只能插到外侧显卡插槽(4x),也就是说cpu通道的pci-e 16x 3.0无法识别pci-e转 m2 nvme 固态,插显卡正常,只能用外侧南桥的pci-e 4x 这个速度是2.0  换cpu 和固态硬盘都不行 同样cpu 内存 和m2 转接pci-e硬盘 在技嘉b75上 两个显卡插槽都可以识别,网上其他主板也有类似问题 ,实在找不到问题 请高手赐教

网友:
有请问论坛有高手吗

网友(2024-04-23):
北桥问题。

网友:
两个显卡插槽都可以识别

网友(2024-07-04):
h67就没有北桥

网友:
bios刷过最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