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4-2019的1.8VALW电压测量3.3V

楼主(2024-02-21):
联想小新14-2019笔记本刚拿来时不插适配器充电灯一直亮橙色,拨掉电池后再插适配器能开机,几秒后掉电关机。测量+3VALW和+5VALW正常。测量到+1.8VALWP电压时发现测量值是3.3V,断开+1.8VALWP和+1.8VALW之间的跳线PJ802仍然是3.3V,请教哪里的问题?

网友:
芯片坏了?

网友A:
我看应该是PU2101芯片坏了。

网友B:
查PR2105电阻,和PR2106电阻是否正常。前者20K,后者10K,分压电阻公式=FB 0.6V*(1+20/10)=1.8V

网友:
经测试的确是PU2101内部有问题了,拆掉芯片后测量分压电阻的阻值基本正常,不放心拆下来测量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PR2105电阻,和PR2106电阻是否正常。前者20K,后者10K,分压电阻公式=FB 0.6V*(1+20/10)=1.8V

芯片有问题了,电阻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应该是PU2101芯片坏了。

已经拆掉测量了,芯片有问题了,电阻是正常的。

网友:
换好芯片再测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