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7ZR 版号DA0NJKMBAE0

楼主(2024-02-22):
客户来一台华硕电脑应该是挡屠龙刀了,a壳屏幕废完,主板部分弯曲,拆机 拆掉屏幕,电池,摁开关不触发,拆下主板,对应屠龙刀口下面就是ec,bios,内存这块,这种砸的摔的,怀疑那个拆那个,先拆ec重植 然后可以开机了
但是开机不跑码,然后内存座全拆了,又看到短几条线,前面一直都没有拍照,尴尬

补好线,ddr5的,也不懂什么信号线,焊好座子,上电还是开机不跑码,后面拆U,也断了二条信号线,也是不懂什么线,也补好,重新安装U,然后就这样完美亮机,纯盲修,哪里坏补哪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都是手工活

网友A:
摔坏的和进水的,观察哪里修哪里就行了

网友B:
幸好你是修好了,修不好找我就对了

网友:
照片发不上去,抱歉,我再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摔坏的和进水的,观察哪里修哪里就行了

只能是这样了,手工6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好你是修好了,修不好找我就对了

给力哦  专职版主

网友:
上图看下,,,,,

网友C:
不错不错,这个型号我也修到好几台了,AMD的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这个型号我也修到好几台了,AMD的很容易坏

确定是AM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