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Z380,开机半小时自动掉电

楼主(2024-02-22):
检查主板无任何异常,开机30分钟就突然断电,重新开机又能正常开启,再30分钟又掉电,不知如何检修,求助大神!

网友:
这种问题先刷bios

网友:
还有就是散热器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散热没问题,风扇正常

网友:
查看导热硅脂是不是该换了?风扇是不是该清灰了?

网友:
刷了bios后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