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华硕G513Q无显存供电

楼主(2024-02-22):
一台华硕G513QM5900的笔记本开机跑码过了内存就不跑了,显卡不工作摸上去完全冷的,显卡供电0.78V,显存的1.2V没有,量显存对地阻值57欧,显存供电Q67220和Q67210两个复合管无明显短路,两个MOS管型号是FDPC5030SG芯片3  4脚有20V输入,2 5 6 7无1.2V输出,1  8两个控制脚也无电压,1 8两个看点位图是由U67200(型号是:RT8816AGQW)的芯片控制的,这个芯片PVCC供电5V有的,其他脚就搞不太懂是个怎么控制方式了,有没有大神帮忙解解惑,这个芯片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正常工作,或者说显存供电不出还有其它地方有问题会导致?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供电芯片吧

网友:
今天搞定了没有?

网友A:
你那些开启都不查?只查供电有毛用?

网友:
查一下,开启信号的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些开启都不查?只查供电有毛用?

问下,那个U67200的EN开启信号是P1V8S_AON1给一个74LVC1G32的门控芯片供电的,具体故障应该是这个1.8V的供电没出来 这个1.8V的EN信号也没有,查到这个门控芯片这里门控供电的3.3V是有的,3.3V给1脚上拉的电阻图纸上面显示是10K实际量表显8.8K(不知道是不是我万用表问题)应该也是正常的,但这个门控1  2脚都是低电平,现在应该往哪个方面去查? 会不会是CPU给的这个DGPU_PWR_EN信号短路导致的1.8V出不来?

网友:
不对,DGPU_PWR_EN这个对地不断路,该往哪里查,有大佬解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