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650w主动pfc电源

楼主(2024-02-22):
电源是 cm6800 wt751002s 刚开始是没有pg信号,短接后有12 5 3.3输出,电源有轻微啸叫,换了一个wt7510后短接就保护,瞬间电压没有12付,3.3和5付都有 大电容310付,pfc没工作,故障反而多了,是不是保护芯片换错了,还是啥其他毛病,还有电源啸叫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你焊接的地方有没有连锡的?

网友:
刚刚又把坏的老的芯片换上了,这下彻底不启动了

网友:
这下把故障扩大了,
新换前,是否确认WT7510是不是完好,淘宝的货新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好的,我买了2个,2个都不行

网友:
待机时候,7510 3角有4.5付,7角有4.5付,短接后3角电压不拉低,所以光耦不导通 为啥呢 还是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A:
没pg信号,从pg线向芯片查沿途原件,都没问题就是芯片原因。有啸叫声,高频变压器本身问题或者后级轻微短路。

网友B:
pg信号从8脚发出,短接2和4脚强制启动看看行不行,如果不能启动,查pfc芯片工作条件,如果能启动,则检查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那个-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信号从8脚发出,短接2和4脚强制启动看看行不行,如果不能启动,查pfc芯片工作条件,如果能启动,则检查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那个-12V

短接24脚不能启动了

网友:
原来用安全插座,插电瞬间灯泡亮一下,现在插电不亮灯泡了

网友:
啸叫是震荡频率变了,检查一下相关电路。

网友C:
pfc电路不起振,大电容应该也是325v,启动后就是38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pg信号,从pg线向芯片查沿途原件,都没问题就是芯片原因。有啸叫声,高频变压器本身问题或者后级轻微短路。

绿线短接,保护芯片3脚电压不拉低,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pfc电路不起振,大电容应该也是325v,启动后就是380v左右

pfc应该是开机以后才起震吧,现在电源不开机

网友:
cm6800不开机的时候,13脚没有电压,不知道为啥,14脚也没有正常电压,应该查哪里啊,我看电路图,13脚电压是整流二极管分压来的,我跑线跑到一个三极管不知道为啥

网友:
根据描述分析,100%是芯片有问题造成的。1、芯片型号是否对?2、芯片是好的吗?。换上以后可能由于有问题又导致其他电路和原件短路或烧坏。我觉得现在应该先把芯片取下来,仔细测量周边的电阻电容三极管是否有问题,有损坏的换上。再购买正品的芯片换上开机测试

网友:
电源修好了,换了pfc的开机光耦就好了!!nnd折腾我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