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频率不兼容,差点把CPU 误杀了

楼主(2024-02-22):
新年好,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龙年大吉,生意兴隆,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开始今天的主题。
接客户一张笔记本主板。
正反如图,板号6-71-n85e0-d02

经过测试1.05v 短路,直接拆了桥

既然1.05 短路,那就先要看下1.05 为什么把桥烧了

因为SLP_SUS# 桥都拆了。肯定不会有高电平

于是把节点改了一下

断开了 PJ60 ,连上PJ61.
接上可调电源,电源一直在响,短路了。难道1.05 电压是有问题的。之前桥短路了,我通电测试了的,电源也没短路啊。我就改了一下开启,串电了?也不可能啊。有个100k 的电阻呢?

东瞧瞧西看看。最后发现这个位置居然断线了。 断线是那个大的锡点,原来也有一个小的锡点。

把这里用线连上。测试1.05v电压正常。幸好没装桥,要不然装桥,桥就有可能烧了。然后把节点改回去。装桥

装好桥后,刷BIOS,在这里下载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9478-1-1.html
然后简单装起来,试机。进系统后,屏一下子就花了

然后又刷了一个BIOS ,故障依旧。

然后以为显卡有问题,测试显存,没得问题

然后我又把独显禁用了,还是不行

一看时间都晚上11 点多了,我晚饭都还没吃,实在扛不住了。骑着个小电瓶车,飞奔回家,真的冷的要死。
晚上一直在想CPU 坏了,也不像啊?桥问题,更不像啊?
第二天起来,先是重装了系统。装系统不急着装驱动,但联网后,只要集显正在装驱动,就会花屏。这个时候基本排除独显故障,难不成我要拆CPU?
于是我把集显也给禁用了,发现偶尔还是会花屏。
这个时候,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内存上面。先是换了一个插槽,不行。于是把原来3200 的内存换了一个2666 的内存,这个时候,发现电脑不花屏了,然后跑分,CPU 打了一个0分

有很多显示未知,可以不用管的,我很多驱动都没装。这个时候才想到是内存不兼容导致花屏了。把2666 和3200 装到一起,电脑会强制2400 。

到此维修结束,这些图片不知道怎么全部拍成竖屏的了,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
楼主,维修电脑时间不短了,楼主的精神值得师弟我学习。

网友A:
R382下面的线断了会烧桥?那是哪一路的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82下面的线断了会烧桥?那是哪一路的线呢,

不是r382 ,是这个电阻旁边那个很粗的线。这里原本是一个测试点的。具体是做什么的我没过量,这个线断了,可调电源会不停的保护。

网友B:
我手里也有一台 已经连换2个u了 还是这样 我的是

也是测显卡没报错 我*脏话*服了换了两个u都一样症状 难道说和你的一样  不过我的是进pe时候会花屏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也有一台 已经连换2个u了 还是这样 我的是

也是测显卡没报错 我*脏话*服了换了两个u都一样症状 难 ...

问题不一样,我这个内存兼容问题,可以装系统,可以进PE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C:
两个锡点之间还能断,真是意想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锡点之间还能断,真是意想不到啊

这个是进水的主板,氧化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82下面的线断了会烧桥?那是哪一路的线呢,

说的就是下面的线

网友:
电脑关机cpu风扇和硬盘还在通电是哪里烧了??

网友D:
CPU分数后来怎么跑出来的?

网友:
检测显卡用的哪个软件?

网友:
,维修电脑时间不短了

网友:
这种不兼容问题是应该重视,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之作。

网友:
CPU 开始跑0分后来是打了驱动就出跑分了???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分数后来怎么跑出来的?
换上2666的内存条后,重装鲁大师

网友:
修这么多问题,,,,,

网友:
好家伙,一般还真难发现是内存条引起的

网友:
一坨锡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