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夏普AR-A208N打印机不进纸求助

楼主(2024-02-22):
手里一台夏普AR-A208N激光打印机,现在不进纸,打开看了下搓纸轮不转,结构是搓纸轮固定在一根轴上,轴的一头连接到齿轮上,现在是齿轮转,但是那根轴不转,我拆下来看了下是靠一个弹簧连接的,反向就能紧死跟着一起转,但是进纸方向齿轮转动,轴不转导致进不了纸,想问下是哪里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以前没接触过这个机器,猜想是不是好几个纸盒得设置哪个纸盒进纸?)就是右边白色带孔的那个齿轮,里面那部分转动,外面连接轴的不转

网友:
先测试一下电磁离合器!

网友A:
C:\Users\F\Desktop离合器爱坏,在机器上找别的一样的离合器对换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图中有红蓝线的下面有个离合器,在机器上别的地方找个一样的进行对换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A:
离合器问题,在机器上别的地方找一个一样的离合器进行对换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问题,在机器上别的地方找一个一样的离合器进行对换试下就知道了

都说集合问题,那估计就是了,我回头试下,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问题,在机器上别的地方找一个一样的离合器进行对换试下就知道了

你红色圈出来的那个就是离合器吗,我拆开看了里面就一个弹簧卡住的,反转可以越来越紧,搓纸方向就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有红蓝线的下面有个离合器,在机器上别的地方找个一样的进行对换试下就知道了

都说集合问题,那估计就是了,我回头试下,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爱坏,在机器上找别的一样的离合器对换试下就知道了

都说离合问题,那估计就是了,我回头试下,谢谢回复

网友:
看有没有搓纸动作,如果没有维修经验,不要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