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Pro 16IHU 2021 不升压。

楼主(2024-02-22):
这个笔记本代工厂家跟普通的不一样,板号 NB3036_MB_V4

图纸和点位比较少。。
故障是不升压,可调电源0.05~~0.09一直循环跳,
不知道从何查起。他有二个typec 换了都一样。电池也是有电的。。求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没有,不升压跟BIOS 没有关系吧?

网友:
后面有短路吧

网友A:
TPYC接口的这种设计,是很失败的,问题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YC接口的这种设计,是很失败的,问题太多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网友:
这个笔记本有普通接口看下

网友B:
修type-c接口的本子,最好用原装充电器加一个type-c 的电流表最靠谱。因为那些恶心的协议会导致出现错误的电流或者电压。笔记本用type c接口是最恶心的设计,当然了也会养活我们这些默默无闻的维修人。so,升压是有一个芯片控制的,如果这个芯片没有程序,就会有一个外挂的BIOS参与升压。这种跳变我也遇见过华为的本子,但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type-c接口的本子,最好用原装充电器加一个type-c 的电流表最靠谱。因为那些恶心的协议会导致出现错误的 ...

你这个还真给我提了一醒,他的充电器具然是 20V4.75A 95W typec充电器,我一直以为是65W的。我立马先订一个~~~

网友C:
95w和65w有什么关系,原装的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95w和65w有什么关系,原装的就OK

完了,换原装充电器还是不行~~~没招了!

网友:
需要加V:SFKJ000000

网友:
接口有问题吗

网友:
他有二个接口的。。

网友:
此页面有人通过微信的方式公开售卖板号 NB3036_MB_V4图纸与点位,在此我就不点名了,只送他一句话:想钱想F了。
如果50元人民币买你的图纸我何不开通鑫智造会员,还需要找你吗?
也希望迅维网管理员进行监督,防范此类人员破坏网络良好的营商环境与服务维修从业人员的初心。

网友:
type-c的不好整。

网友:
我手里正好有一台  这机器应该是不插大电池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