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雷神NLZC DANLZCMBCD0 REV.D原厂

楼主(2024-02-22):
雷神NLZC DANLZCMBCD0 REV.D原厂买买,开机2.3A左右不亮,能用也吱一声,配置看图

雷神NLZC DANLZCMBCD0 REV.D原厂.rar

6.64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2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2024-12-03):
BIOS好用,可是我机器是开机进系统的时候闪屏抖动,换屏幕,屏线没好,供电3.3V和19V都正常,有时候又是正常的

网友(2025-05-27):
bios 初始化过的,开机慢

网友(2025-09-23):
引用 网友A:
BIOS好用,可是我机器是开机进系统的时候闪屏抖动,换屏幕,屏线没好,供电3.3V和19V都正常,有时候又是正 ...

师兄,你的问题最后弄好没啦?我遇到个跟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2025-11-12):
BIOS百分百有问题,什么问题大家可以自己试试,我搞半天才发现这个vBIOS有问题,搞死人,而且肯定不是原厂,开机慢

网友(2026-03-03):
不能用。刷上去不亮